方波倍频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31):
今天看到一篇介绍编码器的文章,文章里说编码器输出脉冲为方波时,最高只能做到4倍频,而正弦脉冲可以做得更高,我不理解这种说法,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挂了十多天了没人顶啊

网友:
楼主假如只是追求使用效果,就不必追问这个问题,可能再挂10天也没人理会,因为大家仅仅是使用,假如为追求理论分析,这个问题又过于浅显,没有什么理论价值,知道这个,也不说明有什么理论常识。
不知道楼主画过码盘没有,假如画过,这个问题就非常简单。
增量编码器,码盘是由很多、数据道、组成的,每个数据道有光电头和读头,构成数据输出,刻线的密度决定了这个增量型编码器的分辨率,
增量编码器的两路信号,A/B输出的波形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有陡直上升沿和陡直下降沿的方波信号,一种是缓慢上升与下降,波形‘类似’正弦曲线的Sin/Cos曲线波形信号输出,A与B相差1/4T周期90度相位,如果A是类正弦Sin曲线,那B就是类余弦Cos曲线。
方波信号,A,B两相相差90度相(1/4T),利用其上升沿和下降沿,在1/4T方波周期就可以判断角度变化,1/4的T周期就是最小测量步距,通过电路对于这些上升沿与下降沿的判断,可以4倍于读取角度的变化,这就是方波的四倍频。
而对于SIN/COS类正余弦的信号来说,‘细分’实际是利用了其‘上升沿/下降沿的相位变化’来进行的细分,通过读取其波形相位的变化,用模数转换电路来细分,5倍、10倍、20倍,甚至100倍以上,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楼主可以看一下电路分析的书籍,里面有介绍,网络也有闲人写这类曲高和寡‘闲杂文’。
假如你硬要用方波信号进行多倍频的细分,理论上不能说不可以,但限于方波的特性,会出现许多的不确定信号,导致系统的‘处理误差’,甚至于根本就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这个问题要仔细看书才能了解透彻,不然会概念不清,但不影响使用编码器。俺就不懂,照样用。
啰嗦两句:
光电编码器,出来的原始信号都是弦波的。方波是通过电路转换出来的。所以,同一家的东西,方波的比弦波的贵,多了转换电路嘛。
用弦波还是方波?这是个问题。
低速,低精度,当然用方波。编码器本省虽然贵点,但驱动便宜啊,再说低端的只支持方波。
高速,高精度的要用弦波,信号进控制器后再细分,其中的道理就不多说了,书上都有的。高端的控制器都是支持弦波的。
另外,接口类型有很多种,要根据控制器来选。
编码器精度高不高,是取决于物理线数和电路水平。同样的码盘,台湾有个家伙设计的优化电路就比本主的厉害。

楼主:
谢谢二位
谢谢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