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沉孔如何加工出来(请教)

楼主(2009-12-31):
车间师傅说,他能加工出来,但不告诉我,我见过他加工出来的零件,但不知道怎么加工出来的,就是不告诉我 ,说是保密,他说只有一个学徒看到过,但已经走了,位置比较狭长,一般设计都不设计成沉孔,请教各位大师傅了~

网友:
反拉着,就可以做这个沉孔,他有什么保密的?人人皆知的东西,玩加工的都懂,

网友:
重下面穿唿钻

网友:
有点加工经验的人都知道,反拉的浮动锪刀,刀杆伸入孔,再装刀片。
最不喜欢技术保守,这种人往往技术也不怎么高,保守的结果就是限制了自己。

网友A:
有点加工经验的人都知道,反拉的浮动锪刀,刀杆伸入孔,再装刀片。中国机械社区
最不喜欢技术保守,这种人往往技术也不怎么高,保守的结果就是限制了自己。
  同意!!!!!!!!!!

网友:
那个立面多高呢,钻头通孔多大,沉孔多大,多深,离孔壁多少距离呢,现有的设备以及要求的效率是多少呢。直接用加长或者超长钻头打出来不可以吗

网友:
在这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呢

网友:
前几天看到某夹具图,见到类似的零件,还以为是用加长钻头加工出来的。
今天又长知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没经历过确实很难知道

网友:
自己做接杆加长钻头,很容易的

网友:
我靠
什么人啊
这种人不配称师傅

网友:
就是等你饭局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10楼说得对,其实很简单,用加长钻头钻孔,再用锪孔钻;如果加工量大,直接用加长组合钻一次加工出来!

网友:
反拉的,做个两体浮动锪刀就好

网友:
那个立面多高呢,钻头通孔多大,沉孔多大,多深,离孔壁多少距离呢,现有的设备以及要求的效率是多少呢。王树大 发表于 2009-12-31 17:42

我的12的孔,台阶长度是120mm远,钻头是用液压刀柄,沉孔用可转位锪刀,寿命都是千件换刀/刃。

网友:
10.14.16楼的正解,反拉的成本高。

网友:
我们都是用反拉法加工的,简单得很,没什么可以保密的.

网友:
这种工件我都做过,   你那是什么师傅哦,还保密!
买个拉刀就解决了

网友:
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个人感觉师傅也不是保守秘密,可能是建议设计时候注意,工艺性不好
* I& w, ]! C" z8 @个人意见

网友:
看看用莫氏柄的刀杆,前面利用加工的小孔导向,装夹个刀片加工,刀杆直径可以适当加粗

网友:
在这里学习下,以前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就是中国机械加工水平和美日差距的原因了,中国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人家是教会徒弟,师傅光荣:这是我的徒弟。努力呀!中国制造!

网友:
最好的方法用一根粗的长钻头,完全不需要分几步换钻头加工的,只要找根那个沉孔粗的大钻头,大钻头势必就容易找到长钻头,在这个钻头头部磨出细档,成为一个多直径档的组合钻头,那样你就不用怕找不到这么细又这么长的钻头了,并且定位很准确,对于钻深孔也很有益的。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0527&extra=page%3D1

网友:
自己去焊根加长杆都能解决。。。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师傅”。悲哀啊。

网友:
说的不错,能加长就加长,不能他们所说的方法

网友:
用反拉的浮动锪刀

网友:
这东西得看实际情况吧,能加长就加长,不能加长就膛了

网友:
还是有几种办法的。但归根结底是设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加工工艺性和经济性。

网友:
单件加工用反拉,批量的还是用加长钻经济合理。

网友:
这个空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的话,还是很容易的,把钻咀接上一段,烧点铜焊,在车床上车一下尾端基本保持同心,再把钻咀对准孔,开动机床就可以可,我以前经常接钻咀的也钻过那样的孔,觉的不是很难

网友:
单个孔是无所谓 的,如果是批量呢?

网友:
哈哈!
保守的人最讨厌
还装神秘

网友:
我见都没见过锪刀,悲哀啊

网友:
没错!就是反拉锪刀就可以,这个我们金工实习的时候师傅说过~

网友:
批量生产的用成型刀吧.高度不是很太高的情况!

网友:
学习了。方法都很好。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们都是自己做接杆加长钻头

网友:
老弟别人保密不能怪他 因为现在竞争太激烈了 不过你自己要多考虑要多问多请教大家而已 可以先试试加长钻头  不行就先钻小孔 然后反拉

网友:
在镗床上面反刮沉孔

网友(2014-04-26):
引用 网友A:
有点加工经验的人都知道,反拉的浮动锪刀,刀杆伸入孔,再装刀片。中国机械社区 5  ...

反掏工艺可以尝试!

网友:
学习了,收益匪浅

网友:
也可以使用加长杆吗。也可以反拉

网友:
之前我们碰到类似工件,都是用电火花。

网友:
是的,电火花也可以,要看量的

网友:
反锪,现在也有自动弹刀片的

网友(2015-12-14):
常州迈伦工具为你揭秘:

网友:
上面说的方法都可以,看你们的量,还有设备,在确定工艺方法啦

网友:
把铣床降低,反着加工不就出来了

网友:
如一楼,反拉,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2016-07-19):
有些个人图麻烦,干脆就说弄不出来

网友:
这样简单的东西有什么保密,真搞不懂,两种办法,第一反拉,第二做个刀杆,钻头钻头锁在上面,具体哪种效率高就看你磨

网友(2017-12-13):
莫宝有专用刀具卖的!

网友:
还这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这还要保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