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床用数车车45号钢,CR12的料,车几个后就不光了!

楼主(2009-12-31):
新机床用数车车45号钢,CR12的料。车几个后就不光,请问用怎么样的转速,怎么的进给,怎么样吃刀量为合适,能较长时间车得很光?

网友:
修光刃长度大于转进给

楼主:
没明白怎么回事,你能够说得更明白点吗?

网友:
他说的就是你刀尖那个R或倒棱宽度大于你的进给量

网友:
你说的是表面粗糙度吧....别外用一把精车刀,高转速,慢进给,背吃刀量在0.2~0.1mm之间。至于能用多久,那就要看你刀片你质量了。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切削参数选用的不合理,对数车我不太懂,普车学可以,你前几个就光,车几个后就不光了,会不会是你的刀片不太好

网友:
这得看你的的材料有没有淬火,如果有的话就很好保证了,如果没就很难达到了!

网友:
如果光洁度要求不是非常高的话,你最好用涂层刀片,中等切削,断屑的刀片。这种材料不热处理也很硬的,我一直用东芝的刀片,试用T9025的材质的TM槽型。用起来还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