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跳动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31):
前几天加工一个台阶轴1459mmL最大直径120要求个轴台跳动0.02以内 我选择两顶尖装夹  装夹前测死顶尖(主轴端)跳动0.005活顶尖(尾坐端 其顶尖是天源汜水产的)跳动0.01   精车一个轴后发现顶尖跳动0.04 (未顶活的时候)  工件条顶0.03  我估计 是顶尖的原因请各位高手赐教 并且推荐方法 , 在下谢谢!

网友:
用活顶尖能达到这个效果已经不错了,不行尾座端也用死顶尖吧

网友:
用进口的,国产的一般不行.

楼主:
用死顶尖告诉旋转不行吧

网友:
一边用钢珠一边用顶尖,卡盘用四爪的,1丝以内没问题。

网友:
钢珠放在卡盘这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够详细点吗,没有明白!

楼主:
明白  你的 做法 和 意义 我 用 三抓夹的 因为是 六方   夹得比较少

楼主:
莫氏5号 的多少钱 ?

网友:
这个要看你是想要死顶尖还是活顶尖,感兴趣的话打电话给我13891907342(贺卫)西安力正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
我公司专业生产砥柱牌回转顶尖,固定顶尖,铣夹头,数控刀夹,可以提供高精度回转顶尖,跳动0.003以内采用进口轴承及密封圈,有需要可登陆 www.0535sjf.com

楼主(2010-02-06):
我用一种叫做机械狮的顶尖蛮好用的  加个也不是很高   完成了我的生产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机械狮是哪里的牌子啊?

楼主:
我也 不是 很清楚  没仔细看    买来我 就是第一个试用得  大概 是国产得  你要是 有兴趣我给你 看看

网友:
很感兴趣,加我QQ987104390看看

网友:
1、活顶尖轴承的精度一定要高,精密活顶尖的回转精度一般要在0.005;
2、液压尾座的压力的选择也是关键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