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中心故障,案例分析

楼主(2009-12-31):
我厂现有1套意大利产车削中心。该车削中心由两台数控车床组成,数控系统采用德国西门子840C系统,各轴位置测量元 件采用线性光栅尺。该机具有工件自动上下料、自动翻转、自动抓取、全自动测量与自诊断 等功能。

实例一

故障现象
机床工作时 忽然停机,并且显示“主轴最小温度控制”报警,主轴温控仪表闪烁显示“—A0—”。

故障分析

故障原因可能是:①测温探头损坏或连接线断路或短路;②NC控制单元故障; ③控制仪表损坏。
故障检测与排除

报警故障显示为主轴最小温度控制,由电气原理图(图略)得知测温探头1为主轴最小温度控制元件。将探头1与机床连线断开进行阻值测量, 并且与一完好的探头进行阻值比较,发现二者均为140Ω左右。然后从PLC诊断画面上观察该 探头输入信号的变化,发现该信号为“0”,而另一台正常机床的探头1输入信号也为“0” ,从而确定输入信号没有问题。打开电气柜,发现NC单元的指示灯显示正常,从而也可确认 NC单元工作正常。

接着将另一台正常工作的机床显示仪表取下,装到这台故障机床上,主 轴温度显示恢复了正常,试机一切动作正常。但是故障仪表为意大利产,其结构为封闭式, 无法打开,而国内目前又没有可替代元件。为解决生产之急需,我们采取了以下临时措施。

从温控仪表的接线图(图略)得知,E8.1为探头1的输入信号,1A~8D为输出信号。测量另 一台机床的正常工作的温控仪表输出信号1A~8D的电压,然后与故障仪表的输出信号电压相 比较,发现输出信号7C(4216)不一样,正常输出信号电压应为24V。于是将故障仪表的输出 信号7C的接线4216拆下,然后与0725线相连(0725为+24V电源线),再开机测试,除不能显示 温度外,机床的其它动作一切正常。后来我们买到了新仪表,并且及时进行了更换,机床主 轴最小温度控制恢复正常。

实例二

故障现象

显示9160报警,即:抓取工件的机械手在抓起工件之后,报警却显示没有抓起工件。

故障分析

故障原因可能是:①机械手的感应开关出现问题;②线路接触不良;③信号处理板没有将信号送到NC单元。

故障检测与排除

由PLC的I/O图得知工件感应开关 的输入信号为E6.5,将机床显示画面转到诊断页面上,然后重复故障现象,发现E6.5在任 何情况下都为“0”,说明感应开关没起作用。接着测量抓取工件机械手的三个卡爪之间电 压为7V,并用导线将两个卡爪短接一下,发现诊断信号能从“0”变为“1”,说明感应开关 本身及其线路没有问题,这可能是机械手的卡爪行程太短,没有完全压下感应开关。测量感 应开关两根出线间电压为16V。打开机械手护罩盖板,调整机械手的夹紧压力,将夹紧压力 增加一点,同时发现0725电源线接线端子有些松动,从而导致电压降低。将其重新固定好, 开机再试,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