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轴总是断,怎么修复?!

楼主(2009-12-31):
我们厂有一种滚道,外面铸钢里面是空的,据观察好像有钢筋沙子填充,中间有一根轴与电机连接,但这根轴总是断,请问有什么办法从新把这根轴修复吗?谢谢

楼主:
1# byaw110

网友:
么事文件
不知道怎么看

是不是联轴器连接的?

网友:
断裂部位,,,,,,,,,,,,,,?????????

楼主:
3# zhangmeng822

网友:
断裂部位是哪里啊, 是轴本身吗,那就是轴的质量不行!

网友:
可能是滚道与电机轴不同心,把轴改成万向节连接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共同研究一下可以吗?

网友:
希望楼主贴个图片,问题讲清楚

网友:
我们对不太重要的轴这样处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但是一般把断口的位置换个不吃力的地方接  并在这个不重要的地方有条件的话 最好做加强筋

网友:
dwg的文件,我的机子打不开啊

网友:
可以增粗么

楼主:
现在是滚道的两端都在和滚道连接的根部断了,我是想把它修复,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重新校正后,焊接,关键还是超过了负荷!

网友:
10# 龙迪 这样还是很难焊透的,而且楼主说的是空心的什么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材料;尺寸怎么知道承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