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斤顶坏了怎么修?

楼主(2009-12-31):
一:手动立式油压千斤顶再不顶起重物的情况下,用手柄的开槽端,顺时针方向将回

油阀旋紧。将千斤顶手柄插入手柄套管中,上下掀动手柄,活塞杆能平衡上升。卸下

手柄,缓慢地逆时针方向转动手柄,放松回油阀。活塞杆不往下降,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修理?

二:手动立式油压千斤顶再顶起重物的情况下,用手柄的开槽端,顺时针方向将回油

阀旋紧。将千斤顶手柄插入手柄套管中,上下掀动手柄,活塞杆不活动(指的是没有

超负荷)。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修理?

三:手动立式油压千斤顶在顶起重物的情况下,用手柄的开槽端,顺时针方向将回油

阀旋紧。将千斤顶手柄插入手柄套管中,上下掀动手柄,活塞杆能平衡上升。卸下手

柄,缓慢地逆时针方向转动手柄,放松回油阀。活塞杆不往下降(指的是没有超负

荷),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修理?

四:手动立式油压千斤顶在顶起重物没有超负荷的情况下,活塞杆能正常工作。手动

立式油压千斤顶的底座和活塞杆相连接的地方,老是往外漏油。是怎么一回事?怎么

修理?

网友:
有的千斤顶需要人工把它压下来
资历有限其他的原因还没遇见过

网友:
检查是不是回油阀没旋紧

网友:
漏油当然是密封性不好
要是里面有密封圈的话可以看看是不是磨损了,换。

不然就只有将就着用

还可以加点流动性小的油

网友:
一、活塞杆的降落要有足够的力压回。如果仍然压不回位,应该是回油油路堵塞造成。
二、检查油位是否足够,是否活塞杆已经到了上止点。
三、活塞杆卡住或回油油路堵塞。
四、活塞上的密封圈损坏。

网友:
1   )给点压力就行了
2   )单向阀内漏,液压油不够。 修单向阀,加液压油。
3  )单向阀堵塞。 修单向阀
4  )密封不好,更换密封

网友:
千斤顶坏了主要是没有配件,特别是密封件。

网友:
应该是回油油路堵塞造成

网友(2014-05-11):
密封问题知多少

网友:
一、活塞杆的降落要有足够的力压回。如果仍然压不回位,应该是回油油路堵塞造成。
二、检查油位是否足够,是否活塞杆已经到了上止点。单向阀是否损坏。
三、活塞杆卡住或回油油路堵塞。
四、活塞上的密封圈损坏。

网友:
不自动往下降可能里面进了垃圾,或者有空气进入,底座和活塞地方有油是因为密封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