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找一种特殊的阀,有时要求温度很低---求助

楼主(2009-12-31):
大家好,我最近想找一种特殊的阀,有时要求温度很低,有时温度很高,130度左右,同时压力很低。
大家有没有好的品牌或者厂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很可能做的东西和军品有关。类似的东西可能意大利迪普马有。高低温的东西,除了密封材料要好好考虑之外,主要还在于许多配对材料的选择,要保证高低温范围内良好的配合

楼主:
楼上是高老师吗?
我是深圳夏普利小张,这个产品用途很特殊,以前用过ATOS的,油封全换成氟橡胶的,是温度要求在100度的,只有高温要求,没有低温要求.    这次有温度要求更高,可能要用迪普玛的东西了

网友(2010-12-09):
选型的时候你注意有耐低温三个字就行了,不过这种阀一般都是订做的。

网友:
路过学习的,我公司用的液压密封件,多用AIG的,使用环境多在100度左右,密封很容易损坏,所以密封请楼主好好考虑!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派克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