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承揽一件结构件......有人敢定这事吗?

楼主(2009-12-31):
新承揽一件结构件,是炼钢高炉上用的,属于比较重要的部件,结构件中有一个部件材质标注是35crmo,厚度为120,由于找不到120厚的板材,外协厂家就用铸钢35crmo代替,但是业主不同意,执意要求用锻件35crmo,我们的外协厂家认为图纸只是标注35crmo。并没有说是锻件还是铸件,请教各位,外协厂家的说法对吗,钢板与锻件。铸件的区别是什么?有没有人敢定用铸件没问题?

网友:
零件使用的环境、受力、配合等条件都没有,叫人如何给你定!

网友:
金属经过锻造加工后能改善其组织结构和力学性能。铸造组织经过锻造方法热加工变形后由于金属的变形和再结晶,使原来的粗大枝晶和柱状晶粒变为晶粒较细、大小均匀的等轴再结晶组织,使钢锭内原有的偏析、疏松、气孔、夹渣等压实和焊合,其组织变得更加紧密,提高了金属的塑性和力学性能。
一般说来,铸件的力学性能低于同材质的锻件力学性能。此外,锻造加工能保证金属纤维组织的连续性, 使锻件的纤维组织与锻件外形保持一致,金属流线完整,可保证零件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与长的使用寿命采用精密模锻、冷挤压、温挤压等工艺生产的锻件,都是铸件所无法比拟的。

网友:
你说的就不是那回事,哪里有'炼钢高炉'这东西,

到底是什么,你得先说明白了,不知你要干什么,谁都没辄

假如是设计定的材料,没有可以代,原来是板的,用锻件,铸件都可以代,
只要有空间,铸件也可以代锻件,但你得重新计算,把结果给原来设计方,数据说话,当然没问题,
外国设计的都能改,但先得有数据
笼统说一个东西,是否能定,没有意义.

网友:
4楼说的对,,,,,,,,,,楼猪又玩玄虚。

网友:
同材料,铸件经过热处理性能上大多数都可以代替的.但要求在极特殊情况下是不可以代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高炉上的产品只能用锻件的,这是常识,我们一直和锅炉厂配套的

网友:
  这个厚度是应该用锻件的.铸钢的机械性能要差很多,而且合金材料通常都是有热处理要求的.整体性能很高,你这个大概是耐热合金,就算代替也要找同类别的.

网友:
请大家发表一下,铸钢35crmo怎样标注。

网友:
业主要求要锻的,就不要想着用别的,要以满足客户要求为主这样才能有下一次的合作,冶金行业对备件的要求就是要结实耐用,用了铸件如果坏了造成损失是很大的,你们最好听业主的。

楼主:
如果对铸件进行探伤及物理分析,铸件的机械性能接近与板材,能否替用?我们的总工说就这样把,把外观弄好看一些,但是他不签字。

网友:
他不签字就对了,签字就没法作总工了

网友:
14# 避雨瀑布下 还有这样的啊。。。水深着啊。。。

网友:
作总工很难的,假如能力超强,早作老板了,为什么给人家作总工
在中国,作总工,就是找一个平衡,尽可能不担责任,
假如你担责任,很快就玩完了,因为,每天要担的责任太多,你担不起

网友:
有这样的总工?该不是一锤子买卖吧~~~

网友:
必须是锻件,别开玩笑

网友:
炼钢只有听说过平炉、转炉、电炉,高炉炼钢闻所未闻。
既然用户坚持要求使用锻件,就应当按其要求去做。
外协厂的说法不对,如是铸件,材料应当标为ZG35CrMo。现在是35CrMo,可以断定为锻件无疑。

网友:
先确定使用要求,使用铸件或者锻件是根据要求确定的。材料成分只是决定性能的一方面,先提出要求后选用材料,考虑力学性能,理化性能等。能用数据说话,用什么材料才能有说服力。比如选了铸造件,可以做力学试验,组织分析,确定是否满足。锻造的话对于大件也是很不好掌握,锻造比等等都有要求,并非是锻造就好。

网友:
我想你应该去烟台了解

楼主:
21# 深孔镗指导 为什么要去烟台,烟台很漂亮吗

网友:
还是按业主的要求用锻件的好.

网友(2010-05-10):
锻件的密度比较高。他们说了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客户要求你用锻件就需要付锻件的价格,如果又想要好东西又不想出钱,这样合作还有意思吗?除非你们还给他们配套别的,为了搞好关系,这个亏点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