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驱动器参数设置---请教

楼主(2009-12-31):
我想知道松下伺服电机的转速是怎么通过驱动器设定的。手册上有PR48,PR49,PR4A,PR4B等参数,但是怎么来选择这些参数来实现一定的转速呢?

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没用过松下的,不过仔细看看手册应该没问题,看不懂就问技术支持,他们有义务为你解答。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1、第7、41号端子分别接+24V和0V.
                     2、使能端29号端子与0V短接,给出使能信号。
              3、第33号端子接“两位旋扭开关”一端,开关另一端接0V,此作为给定速度。
              4、通过内部速度来人为调速:旋钮开路,电机零速度(Pr53=0 r/m);旋钮短路,电机按Pr54(Pr54=300 r/m可调)设定速度运行,此处Pr53和Pr54(是你所需的速度)参数需设置。
              若你还有伺服方面的问题,可以电话13813944238,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