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淘到一台瑞士产的万能工具铣床,求助!

楼主(2010-01-01):
我前天在上海机电市场淘到一台瑞士产的万能工具铣床,可能需要大家帮忙!  谢谢!

类似于国产的X8012工具铣床,1.5米高,一吨肯定超过的,挺沉的,由于我没有工作间,先放到社区的自行车停车棚里了,床X轴行程大概300毫米,Y轴行程150不到,120-130毫米吧,Z轴行程也是300毫米左右,以上都是目测的,没有拿卷尺量,工作台可以倾斜,立铣头也可以倾斜,卧铣头就不说了,X轴带自动进刀功能,好像是3相的,使用4种电压对吧,一个电工告诉我的。二手不是新的,98年进入中国,机器可能是98或者之前1-2年制造的吧,成色还可以,今天果断拿下,2万多买来。现在缺少一些平台夹具,一些刀柄,还有卧铣杆,及卧铣支撑,可能需要朋友帮忙了,想制造一根刚性好一点的卧铣杆。还想制造砂轮杆,必要时当磨床用可以吗。刀柄装机形式是ER筒夹

楼主:
1# 王树大

楼主:
2# 王树大 买来时机上就两把刀柄,一个在卧铣头上,一个在立铣头上,这个倒是好配的,就是端面铣刀盘应该也会有这个杆形可以装机的,但是现在卧铣刀杆影都没有。

网友:
好东西,市场上滕州的那些货没法比,,,,,,,

楼主:
前天与工具铣床一起买的还有这个瑞士的迷你车床上的拖板及刀架总成

成色一般,不过精度还能保证,瑞士小车床原装的,特点就是锁定强劲,刀架在重型切削时刀架本身退让的可能性及程度会小很多,还有刀架可以上下快速升降,它用一个顶杆螺丝手指转动调节,然后用锁定螺母保住,适合使用各种高低的车刀快速接近中心高度,小拖板的行程达到90毫米,还不错,蛮长的,比国产体积大一些的小拖板行程好大些

楼主:
另外在其他店里看到一台主体好像看上去是不锈钢的精密分度头,转动超级顺滑,看上去可以配的瑞士铣床,就是要价不低啊,是大单位量具室里用的精密分度头,没有卡盘,我的那个瑞典127毫米卡盘估计可以转接配上,那个分度头大小高度都挺班配这台瑞士铣床的。那个真是太好了,但是那个精密分度头价格真的有点贵,所以带的钱不够,没有买下,下面是我上星期买的一个超薄金工卡盘,瑞典产的,127毫米,爪子只有一付了,很小,与国产的卡爪肯定是通用的,卡盘安装连接时贯通的3个孔,为了快速安装3个螺钉是在卡盘内侧,这个150买的的,可惜只有一付卡爪了

网友:
看外表机床成色不错,2万值了好东西。

网友:
铣床一般不能当磨床用。砂轮是有线速度要求的,太高或太低会有危险,这和砂轮的粘合剂有关。铣床的速度达不到。除非提高工件的旋转速度来达到砂轮需要的线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就是能耗损耗太大,但是有时候我不想多次装夹,想一次完成,所以想加个高速立铣头

网友:
那个拖板是好东西,,,,,,,,想要,不知还有吗

网友:
今天我也去上海了。好东西都被你给淘走了。

网友:
祝贺楼主终于淘到自己心仪的宝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