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子没有慢速---请教

楼主(2010-01-01):
我们车间有台昆明的镗床,液压原理很简单。昨天油管漏油,检修完了之后床子没有慢速进给,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机床的调阀失灵了,清洗并重新调整调速阀。

网友:
如果是液压传动无极调速,那你就从油路控制元件入手:节流阀,溢流阀。油压设备对油质要求很高,并对温度范围有要求。所以在维修装配过程中应保持清洁。载荷能力大小与油压有关,速度与流量有关,要找到故障原因还需要将原理先摸清楚。

网友(2010-04-03):
那肯定与液压有关了,按液压图仔细查一查不就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