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口问题求助

楼主(2010-01-01):
各位大侠,我在用对象做视口时,刚建时可以选到那个小视口,但当激活大视口后就再也选不到那个小视口了,每次双击也都只能选到大的。如附图1,2,3。不知如何轮换。请大侠指教。多谢了!

网友:
那是辅助做图用的

楼主:
有没有哪位兄弟知道的帮我一下

网友(2010-04-21):
各位大侠,我在用对象做视口时,刚建时可以选到那个小视口,但当激活大视口后就再也选不到那个小视口了,每次双击也都只能选到大的

楼主(2010-05-22):
各位大侠,我在用对象做视口时,刚建时可以选到那个小视口,但当激活大视口后就再也选不到那个小视口了,每 ...
引用 网友A:

是同样的问题,是只能这样,还是没有人知道?

网友:
没有人回答楼主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