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的砂轮会抖是怎么回事啊 ??

楼主(2010-01-01):
前不久买了台杭州产平面磨床 买的是二手的 现在发现砂轮会抖动 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请给位大虾们帮帮忙  小弟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
一把砂轮拆下来重新平衡一下。
二如果砂轮平衡以后装上去还会抖动的话,一般是磨头主轴的轴瓦间隙过大或者是磨头电机的轴承不好,找一根木柄的改刀,将改刀抵在有异常响声的位置就可以听得出的。

楼主:
大虾 我还是不是很懂呢
你说先把砂轮拿下来调水平 但是我机床买回来之后 砂轮没有拆下来就调平衡了  而且已经用水泥封好了  现在是不是应该象你说的那样把水泥去掉 砂轮拆掉  重新调水平啊

楼主:
还请大虾 详解  谢谢了

网友:
不关机床安装的事,杨大侠说的是让你把砂轮找一下平衡。
机床有一个附件砂轮平衡架,你买机床的时候拿到没有?

楼主:
哦 我买的时候啥也没有啊  现在都买的后悔了啊

网友:
没有砂轮平衡架,就自己做一个吧。一般都是砂轮配重不平衡引起的抖动。

网友:
另外还得加一根锥度芯轴。

网友:
磨工都会砂轮的平衡技术。

网友:
我晕!是砂轮的静平衡。不是床子的稳装水平!楼主懂不懂呀!

网友:
指的是砂轮的静平衡,不是稳装水平!我晕!

网友(2010-02-01):
你不懂要提前问呀,提前学,这知识很简单的

网友(2010-05-29):
学习了,谢谢各位老师的讲解。

网友:
用磨床的都必会砂轮的平衡技术

网友:
砂轮平衡一下看。再不行就看下主轴轴承间隙。

网友:
看来楼主偏外行啊,看点这方面的书籍

网友:
: K* L- }0 Q' w1 r不过还是有点疑问

网友:
二手货不可靠哦,售后没人管,如果你不是个中高手,还是不买二手好

网友:
砂轮一定要平衡好才行

网友(2010-07-25):
楼主在实践中学习了。

网友:
砂轮法兰两侧有小的移动块
那是用来调平衡用的
砂轮平衡架就是一个底座,两个光轴
用前先把平衡架调水平(调平衡架下的3颗螺丝)
再把砂轮放到平衡架上
调两侧移动块
调到任意位置砂轮都能静止不动就好了
如果砂轮是新砂轮
最好调一次平衡
装到机床上修整好砂轮后
拆下来再调一次平衡

网友:
很对!砂轮的平衡分为动平衡与静平衡!

网友:
去找一个专业的磨工帮你看一下

网友:
如果不是行家,最好别买二手机床。

网友(2010-08-25):
杭州产的磨床质量有的烂问题多维修服务人员枝能差

网友:
是不是砂轮没用金刚笔修整好就磨工件了。

网友:
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1,可能是砂轮装置时没有上紧或平衡没能校好 解决办法:从新装置砂轮,校平衡
                    2,可能是法兰盘有问题,解决办法:购买新法兰
                    3,机床主轴同心度出问题,解决办法:找设备厂家维修
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