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高人解答,旋风铣刀铣螺纹遇见的问题

楼主(2010-01-01):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铣完螺纹,螺纹塞规的子规不过通规过了,就是应该过那头进不去,不应该过的很轻松的旋进去了,是什么原因呢?

随便请高人解答一下螺纹塞规的使用方法~~~~ :dizzy::dizzy::dizzy::dizzy::dizzy::dizzy::dizzy:

网友:
没人说话?我瞎说两句
塞规止端螺纹好像是削平的,通端螺纹是尖的,
如果螺纹偏肥、牙形不对,通端螺纹尖端干涉,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外行瞎说,参考一下

网友:
铣完螺纹,螺纹塞规的子规不过通规过了,就是应该过那头进不去,不应该过的很轻松的旋进去了,是什么原因呢?
应该是通规过,止规不过。
通规主要综合检测形位公差,尺寸公差。
止规主要检测中径公差,止规过说明中径超差。有可能刀片角度不对,螺距累计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