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被卡死要轴上如何解决?

楼主(2010-01-02):
我们单位有一台输送高粘油品的螺杆泵,用机械密封的,当气温降到10度以下时,机械密封动环经常被卡死在泵轴上,几乎天天都要找人拆机械密封,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不拆机械密封就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
你的问题主要是由热胀冷缩导致的,有二个办法。
一,更换在低温条件下的机械密封,在百度上有很多介绍。
二,如果你的设备可以在10度以上的温度工作,可以考虑使用加热、恒温装置。

wu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