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控 剪板机操作规程

楼主(2010-01-02):
求数控  剪板机操作规程

网友:
1.操作者应了解数控剪板机工作原理和操作方法。
2.  严格遵守机床工安全操作规程,按规定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3.启动前须认真检查电机、开关、线路和接地是否正常和牢固,检查设备各操纵部位、按钮是滞在正确位置。
4.定期定时给机床加油润滑。开机前检查储油箱油量应充足。启动油泵后检查阀门、管路是否有泄漏现象,压力应符合要求。
5.根据板料的厚度来调正刀板间的间隙。按裁剪料的尺寸要求设定后挡尺定位位置。
6.2人以上操作时应由1人统一指挥,使操作人员与送料人员密切配合,确保配合人员均在安全位置方准发出剪切信号。
7.送料时要注意手指安全,剪床后面不要站人接料。
8.在调整刀隙时,不允许有任何料与刀具接触。
9.禁止操作者离开或托人代管开动着的设备。
10.刀片刃口必须保持锋利,如发现损坏及磨损或滞钝现象应及时磨利或更换。
11.工作台上不得放置其它物品,以免进入刃口损坏刀片。
12.剪切时发现工件不正,要停止剪切,严禁剪切中用手校正以防伤手。
13.禁止剪切超出剪切厚度的铁板或淬过火的钢板、高级合金钢、方钢及超过板料剪板机性能的板料,以免损坏机床。
14.不准剪切叠合板料,不准修剪毛边板料的边缘,不准剪切压不紧的狭窄板料和短料。
15.发生异常立即停机,检查原因并及时排除。
16.关机前,先退出控制系统程序,后切断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