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的攻不锈钢的丝锥?

楼主(2010-01-02):
我需要在不锈钢的工件上先打M3.2的定位孔,再用M5.4的钻头打孔约1.8CM深,然后用M6的丝锥攻丝,需要攻1.5CM深的丝,现在买了N多的M3.2的钻头,没有一个好打的,一般都是打不动(发现外表是黑色的不行,外表是不锈钢那样颜色的有的还行),打M5.4的钻头无所谓,很多都能打的动,但是攻M6的丝攻我就痛苦了,哈尔滨的,成都量具的,上海的,山东的,什么都攻不动,头攻都不行,不要提二攻了,要是死攻,那就是断报废我的工件。后来又买的含沽的,一样的烂!!!!现在我买的M6的丝攻不晓得哪家的,是粗柄的,还不错!我不晓得各位能不能根据我的工艺,推荐一些好的丝攻和钻头,我主要都是M6以下的!比较小,钻的攻的都比较深!难度啊! 问题补充:打5.5的孔,螺丝有时候会滑牙,加什么润滑剂不起决定性作用!加什么润滑油,都感觉根本攻不动,再发力就感觉要断,我觉得还是丝攻的问题,真没有什么好方法!用小钻头更打不动不锈钢!我那个不锈钢肯定不是好的,估计是201的!小钻头上去根本打不动!丝锥是不是一定要用短柄,粗柄的好?我现在用的这个不晓得哪家的,柄特别粗特别短!

网友:
要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选用进口的丝锥,

网友:
呵呵,我还是比较支持国产的,进口的太贵,是中国人最好还是支持自家的东西

网友:
我也支持国产的,这也不是强求,要看你的加工要求了,

网友:
有没有什么机用丝锥介绍一下?用来加工G1/2螺纹,深度15,材料304

网友:
首先 您加工的是不锈钢的材质,其金属特性是其含金属硬质物多,导热性差,您可以选用涂层的钻头打底孔,丝锥是M6乘多少的,螺距多大?首先 ,钻头您可以选用涂层的,尖角选择大一些的,横刃选用N S R型都可以,吃入性好一些,尖部强韧,这样对韧带也有保护,孔的精度也能保证,丝锥问题,个人觉得您选择三槽的丝锥会好一些,不知道是盲还是通,如果是通孔选择左螺旋的比较好,如果是盲孔的话选择右螺旋的比较好,最好用带轫倾角的,这样也可以降低刀具与工件的扭力,攻丝时轻快,切削液方面建议用油冷,如果选用小直径的丝锥,一般都是尖部的,这样其芯部比较厚,但是螺旋角度不会太大,降低了反向出屑的特点,总之,建议您选择日本OSG的产品,您可以咨询 022-23037566  天津OSG办事处

网友:
攻丝

1,底孔比正常要稍大一点
2,加机油,且经常回转,断销
3,一定要分头锥和二锥

钻孔

要求:1,没转一个孔需磨一下,保证锋利
2,在钻头下放置一块砂布,有利于钻孔和排屑
3,切记钻头不锋利而在孔的位置干磨,这样热了之后,钢就变硬了,攻丝将是大难题了。

顶楼上一个,我是湖北双耀的老客户了,呵呵,推荐你用兰量先端丝锥,专门加工不锈钢

网友:
钻头 OSG  EX-SUS-GDS   EX-SUS-GDR
丝锥 OSG  EX-SUS-SFT盲孔   电话咨询:022-23037566-206

网友:
我是专业不锈钢攻丝的 你有产品可以交给我加工 或者我给你指导 用普通丝攻不用攻丝油 降低了很多成本15990678628

网友:
用用OSG钻头和丝锥吧,很好用我们都在用,不过价格高点,提醒一下,你的底孔攻丝有一点浅,容易别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