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M5一下的牙老是断丝锥,特别是不锈钢---请教

楼主(2010-01-02):
攻M5一下的牙老是断丝锥,特别是不锈钢,请问各位师傅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丝低钻 加大 20丝 应该没问题的 呵呵

网友:
加点油攻丝啊,而且买好点的丝攻啊!

网友:
不锈钢本来就不好加工,慢点攻,把底孔钻大点,再加点攻丝油,应该会好点

网友:
底孔应该不小于4.5

网友:
底孔钻大点可以的哇,还有加点油钻

网友:
咬住扣后,先攻半圈,再来回拧几下,再接着攻,注意要上油,机油也可。我们是生产丝锥的厂家,品牌有兰量和邵氏机用丝锥,还有中韩合资HANSKA机用丝锥,欢迎来电洽谈,02783266061   83266929  13720270608

网友:
加四氯化碳的黑油吧

网友:
机攻几个牙再手攻。。。感觉很废。

网友:
加四氯化碳效果是不错但是要小心它是有毒的。曾有人介绍过用猪油效果不错,不妨试一试。

网友:
是啊。加工不锈钢,底孔要比标准的大些。才好攻,要求精度的就买进口的吧

网友:
咬住丝后,先攻半圈,再来回拧几下,再接着攻,注意要上油,机油也可,另外选择头攻丝,二攻丝是,可能会好很多。http://www.microtap-cn.com

网友:
把丝锥的刃磨一点点负角,底孔钻4.4。

网友:
你如果量大的话 我可以给你加工 比你自己加工还要便宜 15990678628

网友:
学习了受益多多

网友:
如果螺纹要求不高,可将底孔做大点,用好一点的丝锥,用攻牙油,如果是手工攻丝,最好在机床上钻底孔时,先用丝锥引丝

网友:
如是机攻,需选角度尖的丝锥,现国外品牌的丝锥针对不同材料,设计了不同切削角度的丝锥

网友:
底孔加大,用螺旋丝锥,用二硫化钼作润滑剂  就没有问题:我们经常加工合金工件

网友:
不锈钢攻丝底孔做大点,情况会好点

网友(2010-02-01):
机攻M5本来就容易断 何况不锈钢  改M6不行吗

网友:
底孔应该不小于4.5
加极压不锈钢攻牙油

网友:
可以准备一把丝锥把外径磨小点先攻一次
再用正常的丝锥攻一次
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锈钢攻牙是非常的难加工,可以把钻嘴加大一点,加攻丝油,攻一圈来回转动,速度不要太快

网友:
底孔加大, 絲攻用頭攻二攻三攻即可!

网友:
用螺旋丝锥,好一点的,用油是关键,有专用不锈钢攻丝油。

网友:
不锈钢攻牙是比较难的
1 孔直径要合适
2 操作上按照进1退2,正反连续转动
3 丝攻选正厂产品
4 选合适的润滑油
5 最好有多年经验的老师傅来做

网友:
这个是没办法的,只能跟楼上的大伙说的,降低断锥率吧。呵呵

网友:
底孔加大一点,一定要加不锈钢攻丝油,入口要正,找手感,注意排屑,M5比M2好攻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