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中怎么标注+/— 求助

楼主(2010-01-02):
我用的是2007CAD。我用了输入%%P但是最后所显示的是?号

网友:
你的程序有问题,直接在符号里选也这样吗?我的怎么没事

网友:
你的文字库有问题,少字库。

网友:
我的可以

网友:
是不是软件没有装好呀

网友:
与字体选择和输入法类别有关.用系统默认的standard字体.再用中文(中国)输入法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注意百分号必须是半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