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级变速器减速机用什么润滑油?

楼主(2010-01-02):
无级变速器减速机用什么润滑油?

网友(2010-08-25):
常规的齿轮润滑可以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常规的齿轮润滑可以的。

网友(2010-10-11):
同意楼上的看法,常规的齿轮润滑可以的

网友(2011-02-06):
无级的不也铁造的~~~常规即可~

网友(2011-03-16):
应该根据变速器的工作状态来定

网友A(2011-05-28):
是踏板摩托车发动机用的是吧

网友(2011-08-05):
引用 网友A:
是踏板摩托车发动机用的是吧

最好用牵引液。Ub-1或Ub-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