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防静电尼龙

楼主(2010-01-03):
套标机上的零件---标签导向柱
用一般的尼龙棒加工,在使用过程中会摩擦产生静电?

我们用的是黑油尼龙棒(MC)材料
在网上也搜索过"防静电尼龙"
各位同仁用的是什么材料,效果如何?
有何建议,谢谢指教!!!

网友:
我公司是做电子产品生产的,
对于夹具设计,如果不能使用金属加导电线来导电的话,
就使用耗散性材料(半导体),如抗静电尼龙mc501 cd r2,ESD 520 HR.
有时需要耐磨且防静电的地方用防静电陶瓷 ESD cerastat ceramics.

楼主:
谢谢2楼指教

网友:
谢谢2楼指教
引用 网友A:

指教不敢当,您也可以使用关键词“耗散性材料”进行搜索

网友(2010-04-07):
请教一下,塑料燃油箱(汽车用)的防静电材料是什么材料,加了后会对油箱的性能有什么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