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的面积比与压力的关系?

楼主(2010-01-03):
这是个伺服油缸的电子放大板,我找了中文的,但里面说K3是调整液压缸面积比的,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没人能解答吗?失望啊

网友:
F=S*P呵呵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
就是油缸的油缸腔和无杆腔的面价比。

网友:
油缸如果确定的话前后腔的面积比就确定了,除非前面的活塞杆是可调的,呵呵不过那种形式的油缸俺还真没见过,请楼主把问题说清楚些,比如这个调节器调节的油缸是那种活塞杆可调的吗?

网友:
看了好长时间,就没有看明白,抱歉

网友:
我也解决不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调节阀的流量?就是说如果液压缸的有杆腔和无杆腔的面积比是1比2 ,那么久可以调节阀的P到A为Q,而B到T为0.5Q,A口接无杆腔。不知道对不对,高手说一下啊

网友:
理解错了,不好意思啊,楼主,总觉得跟这个有关系的

网友:
记住,我要说的就是不管你咋整,就单纯油缸而论,油缸的面积比和压力没关系,要有关系也是指相对作用对象而言的

网友:
说明是单出杆缸了 有杆腔接P口 而无杆腔接控制口 用一个三通阀实现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