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性层的位置---请教

楼主(2010-01-03):
在材料力学关于弯曲的理论中,中性层的位置是一个很关键的东东,可是教材总是对此语焉不详,有谁知道中性层为什么一定在材料截面的正中央呢?

网友:
只有对称的截面,其中性层才在正中央。
任意截面,其中性层两边的区域的“静矩”积分∫ydA=0。
列出dA与y的关系式,可以求出中性层的位置。

网友:
高人啊,
现在能知道静矩积分的,就没有几个,起码新一代的大学生知道的就没有几个,

网友(点评):
呵呵,其实现在大学生,也不都是那么差的

楼主:
这个论坛果然是高人辈出啊!!!真是受教了!!!

网友:
好久都没有弄那个塑性力学了

楼主:
最近想研究一下弹性力学,不知哪位高人可否推荐一下有什么好一点的教材

网友(点评):
徐芝纶的弹性力学,附带同济大学的王俊民的弹性力学学习方法及解题指导。想用弹力理论方法来解决问题,需要级高的水平。

网友:
弹性力学说很多,随便找一本看,就可以,但很少谁能念完

网友(2012-09-26):
应力中性层和几何中性层是在一起?

网友(点评):
同种材料是的

网友(2013-09-08):
最近也在研究力学,但还是受益匪浅

网友:
中性层只是一个假象层。想象中,材料由很多层构成,中性层它不受到弯曲时的拉压应力,所以没有变形。

实际过程中,常常采用预压一段材料来判断中性层的位置。并不总是在中间。还和加工设备有关系。

网友:
同样不明白,同事说对于均质物质的中性层,过截面的形心并且垂直于载荷的方向,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当材料受到力矩作用变弯,材料一侧受拉,另一侧受挤压, 就是说一端缩短了,另一端伸长了,所以在它们必有一处既不伸长也不缩短,那就是中性层。

网友:
可以看看铁木辛柯的《材料力学史》,最近我在学习厚壁圆筒受内压时的力学分析,接触到一些关于材料力学和弹塑性力学资料,里面很多有深度的东西,对数学要求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