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伞齿传动装置

楼主(2010-01-03):
一直想做一个船模玩,又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伞齿传动,现在求助诸位大侠、老兄:
船模的动力从上向下传动,到水里转为水平传动,驱动螺旋桨。形式与操舟器一样,只不过动力是电机,并且功率远比操舟器为小。船模的大小尚未确定,动力也也未确定,原因是没有找到伞齿传动系统。如果动力为10瓦以下,电机直接驱动,有合适的伞齿传动装置吗?先谢谢啦。

网友:
船模除非搞仿真舷外机,无人玩伞齿动力转向,还转两次,动力损失.噪音与工艺难度考虑很容易明白优劣,可参考模型网站RCTW一大堆自制船模帖
市面许多便宜遥控玩具船买来改快多了!

网友:
可不可以不用刚性传输动力,采用柔性传输或许更好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两位老兄。我倒从来没有想到过柔性传输动力,谢谢“Y”老兄的提醒,柔性传输,就像一些砂轮机的活动磨头那样?好主意!
恁兄,你的“恁”这个字发“嫩”音还是“您”音?
到老兄的网站上一看,很有找对门的感觉,就先说说我想玩什么。我想做的船模就是在船体的轴线上有一个前后直直贯通的大管子,管子后部有一个螺旋桨驱动船前进。船舶前进时有一个阻力叫兴波阻力,我就是想看看,如果通过一个管子把船前进时所排开的水体全部都通过位于船体的轴线位置的管子吸到船的后面去能不能完全消除兴波阻力,并且如果能使管子里的水保持层流状态,驱动效率会不会高一些。所以这个船模从外观上看,就像两个不同心的管子套在一起。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驱动方式,就一直停留在图纸上。
很多年前曾经找一个在船舶研究所的亲戚请教,被他一口否决:“船都是用来装东西的,谁愿意船里面有一个大管子占用空间。”我说:"我就是想玩"。
恁兄,你有什么建议?

网友:
终于有人发问我网名,注册时原本输入英文字母不被接受,要我用中文,破口叫"恁老师咧"!闽南语口头禅问候他人父母长辈,叫腻了想惠及九族,不知老师排行第?
"恁"字闽南发音/lin/意是"你"而"师"字方言无卷舌,就随便找个字,"恁老厮"字面意为'你的老奴"

船体都有体积,总要排开等量水,我也不认为你的构想合理,若真要实验,或许正齿轮轮辐就是螺旋桨好做些吧!

楼主:
是要排开等量的水,这些水被从管子里高速的抽走了。不过,是否“合理”没有关系,因为就是玩想请问什么是“正齿轮轮辐就是螺旋桨”?

网友:
是要排开等量的水,这些水被从管子里高速的抽走了。不过,是否“合理”没有关系,因为就是玩想请问什么是“正齿轮轮辐就是螺旋桨”?
引用 网友A:
特地作一图,白色电动机,油脂防漏密封自己找船模帖子看
你得做两套不同模型比对,明显差易才算数

网友:
一般的船模电机装在船模的吃水线以上,向下倾斜20-30度安装,传动轴安装在两端装有铜套的护管里同样倾斜的传过船底,端部安装螺旋桨。护管与船身固定且连接处密封。因护管的安装电机端高于水平面,不会向传内进水。如是比赛用航模,还要在电机与传动轴间增加减速机,因船模螺旋桨的形式和结构的不同,一般控制在100-400转/分钟(需要因船调试)船模的前进速度最快。

2楼的图可以看到倾斜安装的转动轴(附图为2楼截图)

网友:
我就是想看看,如果通过一个管子把船前进时所排开的水体全部都通过位
于船体的轴线位置的管子吸到船的后面去能不能完全消除兴波阻力,并且如果能使
管子里的水保持层流状态,驱动效率会不会高一些....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这里似乎有个逻辑问题:
“把排开的水体(等于船体重量,即浮力)全部通过船体本身,排到后面去。。。

事实情况是:
要么船不在水里(气垫船),于是没有水流的“兴波阻力”;
要么水已经被排在两侧(双体船水流被分成三部分),“兴波阻力”永远作用在浸在
水中的部分。从拓扑的角度看,该阻力对于中间带孔的船和单体船、双体船是一回事。

如有谬误请专家赐教。

楼主:
这个思路就来源于双体船。小时候看科普读物说,把一条常规的船从中剖开,再把原来的船舷接上,让新船舷与前进方向完全平行,而新船内侧两个船头的兴波阻力会互相抵消。我就想,如果把新船的底部也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管道,让船体前进时排开的水以层流的形式通过管道,可能会使船前进时的阻力进一步减小。联接底部是为了让螺旋桨排开的水完全是船体前进时的排水。这里的两个要点就是:1/船前进时排开的水全部从船体中间的管子推到船后面;2/螺旋桨只负责排开这部分水。需要计算的就是多大的管径,在多高的船速下能够保持排开的水体的水流为层流。
虽然把底部联接起来增加了船与水接触的表面积,由此增加了摩擦阻力,但是这种阻力可以通过“气幕技术”解决,即在管道内壁打很多微小的孔,从孔中打进微量的压缩空气,使水与管壁之间形成气幕。这不是新技术而是成熟的技术---苏联人为了他们的核潜艇发明的,后来有人用在了赛艇上。
恁兄的图做的不错,谢谢啦,就是管子应该在船体的里面,船的头尾都是一个喇叭口,从前面吸,从后面喷。有点象米格-15的机身,是不是有点怪异?
我们的宗旨就是玩。把自己偶然想到的东西玩出来,以搏一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