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封头和反应釜

楼主(2010-01-03):
公司上设备,要求耐碱,温度100左右,常压,请问用什么材质?各位前辈帮帮忙
是不是304不锈钢就可以了?
如果304的可以,直径2.4米,直边高度250mm,厚度8mm的封头大概多少钱?

网友:
这个釜要先把图画出来,包括搅拌器,夹套,像你这个直径的,一般是半管的加热套,把结构都画齐了,人家看图才能估价,我现在也正在玩这东西,是橡胶设备的,你没有图,谁都无法估算比较准确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