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氮淬火有这样的处理吗

楼主(2010-01-03):
有个齿轮要渗氮淬火,一般渗氮层较薄,我们都是方最后一步的,现在要淬火,那不是会变形吗?还要磨,这样不是氮化层没了吗

楼主:
有这样的热处理吗?工艺如何处理

网友:
渗氮变形较小,要求低的时候可以不磨

网友:
渗氮淬火有这样的处理吗-------渗氮!!!!   没有渗氮淬火这样的热处理

网友:
三脚猫您好:
我查到一则专利信息,附件是简介,完整信息请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查询,http://www.sipo.gov.cn/sipo2008/ 专利名称为“高温气体渗氮等温淬火工艺”,专利类型为发明专利,专利号为ZL 02136610.1
可见是有这样的工艺的,只是一般的渗氮温度较低。

网友:
又见识了,呵呵。

网友:
这是专利说明书全文。

网友:
谢谢,如果能提供这种工艺的质量标准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和学习

网友:
这么好的专利,为什么不进行普及呢!

网友:
有,某书上及热处理专业人士说的,渗氮时间到后,升温到较低的淬火温度,进行淬火,这样得到的表面硬度稍低。

如果采用已经渗氮的零件再进行淬火,渗氮就没多大意义了,因为氮会在淬火保温时扩散,表面氮太少,无法得到渗氮硬化层。

我也只是听说的或看书上的,仅供参考

网友:
金属热处理工艺方法500种,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10
书中有关渗氮的方法35种,(不包含碳氮共渗)
其中讲到淬火的只有一种方法"离子渗氮及淬火双重处理"
离子渗氮后再进行高频淬火或盐浴淬火,可增厚硬化层深度,提高承受重负荷能力及工件的耐磨性
离子渗氮后42CrMo和45进行高频淬火和盐浴淬火,结果指出
提高工件表面硬度达64-67HRC,同时还提高了抗回火稳定性
硬化层之下是各该钢的淬火层
由于氮降低了钢的临界点,750-780C为优,对减小淬火变形是有益的

网友:
淬火后再磨,应该是渗碳淬火。渗氮的目的是提高零件表面的硬度、耐磨性、耐蚀性及疲劳强度,氮化层具有很高的硬度和耐磨性,氮化后不用淬火就可得到高硬度,而且这种性能可以维持到600-650°C,因此工件的变形非常小。

网友(2015-01-22):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既然碳氮共渗后可以直接淬火,为什么渗氮就不能了呢?

网友:
我们的经验是采用1050℃淬火后,利用510℃氮化来代替回火。 最好先用500℃回火一次后接着进行氮化。基体硬度在60~62HRC,表面氮化层硬度在880~1060HV0.3。 你可以试试。

网友(2015-02-21):
同样请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