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测量求助~~~

楼主(2010-01-0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虽见到了三维实体,图面上具体什么要求我们不清楚。

网友:
你是用三坐标测量同轴度吗??如果不是很复杂,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完全可以用量具在线测量!

楼主:
我们目前没有专门的量具,只有借助三坐标来调整了。。。两对称孔中心坐标要求在0.1mm范围内,并保证两孔的同轴度。现在两孔(销套)都是活动的,需要手动安装上去。问题是现在两孔没有一个可以作为基准来调试另一个,不能同时保证,安装很困难。。。

网友:
如果有2个孔,AФ11.4 +0.018/0 ,BФ12.6 +0.018/0 同轴度Ф0.005以B为基准,我想知道同轴度量棒怎么设计 。是不是理论上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