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间距软轴攻牙谁有玩过!

楼主(2010-01-03):
我是少平,最近接到一个自动攻牙的改善案,需要用到软轴,软轴的优缺点及资料不太熟,用过的请多指教!

网友:
软轴就是加上弹簧装置吗?

网友:
软轴的随意性比较好,传递功率小,同步性差,对高速和低速大扭矩场合不适用,牙医的磨机就用这东西,扭矩很小,水泥振捣器也用这东西,
有成品卖的,你按产品选一下,适合你使用就可以了,有些小型装配机也用这个,

网友:
软轴——听着好新鲜啊

网友:
什么是软轴啊???

楼主:
羚羊姐,新年好!
一般多轴攻牙方式是:攻牙机通过万向轴传送扭力给丝攻攻牙,而软轴式是一根或多根钢丝传递扭力,空间更小,灵活性更大,我一时找不到软轴的资料!

楼主:
多谢过街大侠,还没找到和适得供应商!

网友:
羚羊姐,新年好!
一般多轴攻牙方式是:攻牙机通过万向轴传送扭力给丝攻攻牙,而软轴式是一根或多根钢丝传递扭力,空间更小,灵活性更大,我一时找不到软轴的资料!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_^,祝你20010年成绩辉煌

网友:
我见过的最大功率传递是用在潜水泵上的,能传递6个千瓦左右,所以你这个绝对没有 问题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软轴的介绍啊

网友(2019-01-22):
舒能软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