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架为什么无法锁紧?......请教

楼主(2010-01-03):
请问诸位,刀架在什么情况下无法锁紧,又该如何解决?......急

网友:
什么系统的,哪个刀架厂的

网友:
说说清楚啊,系统上的毛病不清楚,但机械上的毛病遇到过不少…………有机会讨论一下

网友:
哪种刀架啊,说清楚

楼主:
系统是广数980TD的,刀架是常州新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换刀的时候,刀架无法停下..刀架在转圈圈....在录入方式和用程序来换刀都不行.只能按复位来停.

网友:
可能是刀架里的霍尔元件(到位判断开关)坏了,无法判断到位,换一个就行

网友:
检测不到刀件信号,刀架里面电路问题,有可能霍尔元件坏,也有可能是电路中其他元件有问题

网友:
先查刀架里的发信盘,如果是某一把刀换刀时刀架转不停,其余刀正常,则说明霍尔元坏了一个,换发信盘即可。如果每一把刀换刀时刀架都转不停,则不可能是发信盘的问题,可能是无反转信号、反转继电器坏了等。。。

网友:
如果反转继电器坏了只是无法锁紧把!有刀的到位信号后应该会停止正传的!

网友:
还有可能是发信盘与磁钢位置不对!

网友:
楼主,在此之前有没有发生过撞刀事故??
如果有,先校正一下发信盘的位置,看结果怎么样??
不行的话,换一个发信盘试一下。
再不行,还有一招,就是恢复出厂设置,这一招请谨慎使用,因为会使你丢掉所有程序及相关参数……
当然,也有机械上的毛病造成的,比如刀架里的定位销折断,加架内键槽长期使用的磨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