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变频之疑问

楼主(2010-01-03):
一电机用于380V/60Hz地区,如巴西,现因设备需要,需通过变频器改380V/50Hz使用,相当于50Hz以下恒转矩调速,50Hz以上恒功率调速,但电机工频60Hz,各位大虾能否祥细指明优缺点。最好有公式说明,多谢!

网友:
理论我不知道多少,但我也给别人改过这样的电机驱动电路,优点嘛,使用简单方便,缺点嘛,输出功率会有明显变化,频率越低就越明显,而且频率越低,发热量越大。只是个人的一点体会,希望下面有高手继续指点。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究竟想问什么。
变频器本来也可以设工频为60HZ啊,为什么非要设50HZ?这两种设置的区别简单说就是:
到底是60HZ时输出电压是380V还是50HZ时是380V。
工频以上,电压始终是额定电压。工频以下,频率和输出电压有关联,一般是正比的。

楼主:
楼上,电机驱动的设备需50Hz,60Hz会过载。试想,若此台设备在中国虽可用,但若出口至60Hz地区国家,假设仅通过变频器的设置,就可世界范围的皆可使用。
2楼,测试表明对输出功率影响甚微,理论上也可行。
但问题的重点是这样处理对电机的影响如何,如寿命怎样,机械特性如何变化?

网友:
电机,设计的时候,有额定特性,偏离这个特性以后,效率降低
60赫兹电机,一般是二手设备,在我国很多,功率比原来降低了,效率也低了

网友:
哦。
变频器本来就是用来调速的呀,和设额定频率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至于楼主的担心没必要,因为很多电机都会标明不同电网下的电机参数,你看看就知道了。50HZ和60HZ对应的额定功率有些区别。

网友:
变频器是用来调速的,和设额定频率一点关系都没有,设定变频器的频率就好了

网友:
楼上,电机驱动的设备需50Hz,60Hz会过载。试想,若此台设备在中国虽可用,但若出口至60Hz地区国家,假设仅通过变频器的设置,就可世界范围的皆可使用。
2楼,测试表明对输出功率影响甚微,理论上也可行。
但问题的 ...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机用变频器会产生铜损,电动机越用劲越小,但也不是一下子就没劲了,这个时间很长,最好是使用专用的变频电机。普通电机呢,我个人感觉,没有测试过,频率越低,输出功率越小。尤其是5HZ以下,就更明显。这有一个地址,大家参考一下吧。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9414&highlight=%B1%E4%C6%B5%C6%F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