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型钢万能轧机的轧边机”

楼主(2010-01-04):
rt

我想请教一下“型钢万能轧机的轧边机”的作用是什么?

一般情况一组万能轧机组,轧边机的比例是多少?

什么条件下可以不使用轧边机?

网友:
轧边机的作用就是使边部墩粗,至于比例看你的轧机形式,400以下一般连轧,配备2台,如果大型一般,延伸1台,精轧1台

楼主:
谢谢楼上~
就是说,如果不需要墩粗,就不需要轧边机了呗

网友:
晕,开放式孔型设计的缺陷就是尽量发挥其宽展作用,作为四面轧制四面均有宽展,宽展控制不了,只有靠轧边机来控制,怎么能不要?肯定是必须的,工艺不同,数量不同而已

网友:
轧钢工艺设计是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不好玩啊,铁匠大虾多指导一下,
楼主也应当多念书啊,这样大家好交流,阿拉还想多听点东西,

网友:
轧边机的作用相当于普通两辊轧机轧制型钢时候的控制孔,搞过孔型设计的都知道,当凸缘孔或者切深孔的作用过大,就是将料型的腿宽展过大时候没有办法挽救的(因孔型系统决定腿的宽展受到侧压作用宽展变化很大,而且又只能是开式孔,所以腿长不能控制),需要有一个控制腿长的孔型,就诞生了控制孔,在万能轧制孔型设计中,在没有了闭式孔型的作用4个腿长更加难控制,为了控制腿长的波动,同时也可以给腿尖进行变形,使他得到加工,就诞生了轧边机,作用相当于控制孔型,一般在连轧H型钢中最典型,精布置一般是U1+E1+U2+U3+U4+U5+E2+U6,在H型钢生产中一般是BD1+(BD2)+UR1ER1UR2+(UFEF)
马钢是以上布置,有些为了节约投资,不生产H型钢生产重轨,攀钢,武钢和包钢就是BD1+(BD2)+UR1ER1UR2

网友(2010-03-15):
一般采用1台开胚机,两台粗轧机中间夹一台轧边机,后面跟一台精轧机,采用往复轧制,轧边机必须使用,可以有一台粗轧机不使用,道次要多一些,需软件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