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面,高表面精度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0-01-04):
我们正在试制一种产品,图形如题,我现在不能确定加工工艺,热处理没问题,主要问题有:

Ra0.8面可以一次磨到位再铣凹面吗,还是留余量,铣凹槽再精磨0.8面,要工装吗?

工艺路线怎么才比较合理,会不会变形,怎么控制。

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帮忙看看,发一张图片格式的文件

网友:
不知道你凹面是否要求0.8的粗糙度,如果要求0.8,可以先铣在磨嘛

网友:
建议先粗加工,适当留些余量,粗加工后先进行一下人工时效处理,再精磨.

网友:
你的"表面堆焊HRC60"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不用渗碳后水冷淬火的方法呢,硬度一样能达到58---64,渗碳后水冷淬火后,经过时效后再精磨

网友:
我也有一块类似的铝板需要加工表面,找不到厂家

楼主:
我也不知为何要用堆焊,但 堆焊的实验已经做过了,不是问题,主要是后期加工如何防止变形,各位出出主意,听说一些大企业做出了大量的废品,我们也比较没底

网友:
先铣后磨啊

网友:
肯定是先铣后磨。关键还得去应力。

网友:
你这里也没有平面度要求啊,0.8粗糙度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平面度的话,就比较难加工了啊,还有材料Q235,感觉有点不行啊,

楼主:
厚度要求5丝,所以平面度,平行度要求一定要达到5丝以内,所以难度就在这里啊

网友:
你说的厚度要求5丝是等厚度吗?如果是等厚度的话,那么平面度,平行度要求就不一定要达到5丝以内

网友:
凹槽也可以考虑磨一下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