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箱、分动箱和并车箱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1-04):
减速箱、分动箱和并车箱各有什么区别?哪位老师能说的详细一点,多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这三样在石油上用的很多。恳请大家能讨论下。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下。

网友:
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明晰的界定,分动箱包含减速箱,减速箱好像应该是单独的传动单元可以完成特定的任务,分动箱应该属于副箱,辅助传动箱。并车箱不了解,呵呵

网友:
三者应该都是齿轮箱,减速箱主要完成减速增力功能,一般都是一进一出;分动箱是将原动机的功率分成数支,分别带动不同的工作机构,一般至少一进二出。并车箱就不知道是一种什么齿轮箱了,或许是和分动箱功能相反的齿轮箱,起将数支功率流合并为一支的功能。

楼主:
5楼的老师说出了大概的意思,但是除了减速箱之外,分动箱和并车厢一般怎么设计,或者说遵循什么设计准则?

网友(2010-04-07):
补充下四楼的,并车箱就是输入口比较多,至少两个输入口,然后换成多路输出。和那分动箱差不多,只是输入口多点。

网友:
分动箱和并车箱一般都是配置在油田上特种车辆上使用的。因为需要带动的配件比较多,单纯的一路输入(一般是发动机或者变速箱)一路输出的取力口不够,所以就有了分动箱,一路输入多路输出,用来驱动底盘上装部分,和前后桥。后来随着所需功率的加大,单独一个发动机所提供的动力不够使用,就用两台发动机两台变速箱来实现,所以就有两路输入,将其动力合并起来输出。用途和分动箱差不多。设计的时候就要看使用的工况了,输入扭矩和输出扭矩及转速的要求,旋向的要求(可能设计到过轮)。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明白。呵呵,说的不对不要骂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