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的东西,里面的细节怎么算,我算的对不上

楼主(2010-01-04):
这样的链轮有谁接触过,好象是齿形的又觉得不太像,我算里面的参数怎么也算不出来,那个高手指点一下啊,里面的结距,分度圆直径都无法算,或者算出来的对不上。。。。。。。。。。

网友:
这好象应该是双节距吧。用仿型割可以做

楼主:
双节距,但是别的还有什么细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