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塑胶件的飞边是怎样在模具上改善的?

楼主(2010-01-04):
通常塑胶件的飞边是怎样在模具上改善的?

网友:
不知道,不好意思,我们的手机壳有飞边都后续在处理!

网友:
主要是模具结合处的间隙过大引起的,取决于模具精度吧

网友:
密封不够严密引起,模具配合不好,继续配模吧。

网友(2010-03-21):
多半与装配有关…

网友:
模具分型面配合不好;注塑机锁模力低。
具体分析

网友:
重新配模就可以了

网友:
注塑的压力过大也会造成飞边,
模板变形也可能

网友:
增大锁模力,注塑压力减小,重新配模,更换模具材料(增加其刚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