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压力机传动系统的凸轮开关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04):
在机械压力机传动系统中,可以通过凸轮检测行程角度,只是不知道机械凸轮和电子凸轮在使用中有何区别。另外如果两者同时使用,又有什么特殊作用吗,请高手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早年都是机械凸轮开关,称主令控制器,或主令开关,
电子凸轮是新发展起来的控制器,可以'虚拟化',
在PLC系统中,常使用电子凸轮进行编程,这样,就不使用机械凸轮开关,而只使用限位开关
有些是二者都有,机械凸轮用于转换手动操纵模式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看了后还是有好多疑问,只是对凸轮开关的信息转换原理不是很清楚。还要继续查些资料。不知道楼上的高手是否还愿意更细致的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对机械的,找一个,拆开看,一切明了
对电子的,学PLC,学控制系统,玩一次,一切明了

网友(2010-05-02):
机械凸轮不能检测角度;电子凸轮可以

网友(2010-11-02):
明白了,谢谢啊,看了贴就要回,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