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镗立柱和滑座间垫铜片影响大吗?

楼主(2010-01-05):
最近在装PAMA   的落地镗 由于立柱(Y)在在X和Z的垂直度都超差,厂家在立柱和滑座间垫了铜片,立柱和滑座间无相对运动。我也觉得这样不好,还特地请教了公司的其他老师傅,他们都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请问这样做合适吗?

网友:
呵呵,看到我的照片吗。前些时候我就在pama意大利工厂。
新出厂的机床有垫的?我第一次听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在装配过程中,我和他们提到新机床不能垫任何铜片,可是他们是以前的也是怎么处理的。那现在我们要什么呢??

网友:
这样也行啊。找厂家去。

网友:
不好,将来精度可能变

网友:
铜皮根本是不行的,最次的也要是钢皮的

网友:
落地镗滑座和立柱精度不合 是可以垫铜片的他和八点支撑立柱差不多 只要精度能达到 不会变得 放心吧

网友:
我不同意楼上的说法!
我就碰到过垫了以后还是变的。
新机床是绝对不允许垫的

网友:
现在的好多落地镗立柱和滑座接触根本不是面接触  设计时就是点接触用的方式 类似地锚器方式

网友:
单从pama来讲出厂的时候这一项精度两个方向都是测量过的,合格才能出厂。
我不知道是什么个情况,请楼主说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