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请问cam中出现下列情况打不开的原因

楼主(2010-01-05):
各位社友您们好!我在安装完cam软件后打开时出现警告说”没有找到源保护头”,不知这是什么原因,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
1、首先正常安装完毕了没有;
2、有没有将crack目录里的文件,拷贝到mastercam 安装目录里;
3、有没有运行lc_mcam9文件。

楼主:
是我安装的问题,第二、三个我没有弄 2# 憨老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