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齿轮传动机构,小东西,成本要小点---求助

楼主(2010-01-05):
请大家帮个忙,因本人对齿轮不太了解,现在任务加身,求助
做一个齿轮传动机构,总传动比1:60,机构规格为长宽不超过200,精度不用太高
而且小东西,成本要小点.
谢谢了

网友:
那么小,用涡轮想吧,,,,,,,,,,,,

网友:
用涡轮蜗杆传动,其减速比可以做到60.

网友:
功率扭矩转速

网友:
功率扭矩转速
引用 网友A:

还有,该齿轮传动机构的输入输出轴,是平行的还是空间交叉的?
所给成本的上限是多少?

楼主:
可能我的说法有错,是要放大转速的,输入输出轴平行,而且输入轴功率不大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要一个增速的齿轮传动机构?那你输入轴转速多少?输入功率大约多少?

楼主:
输入轴转速小于500r/min,输入功率还不确定

网友:
增速箱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鄙人粗略考虑了一下。
1、输出端的扭矩,到输入端时已经放大了60倍。
2、各级运动副的转动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时,已经是速比的平方倍。
没有见过,纯理论分析。还往有经验的朋友赐教,鄙人也好增长一下见闻。

楼主:
各位大大也不要考虑得太过复杂,其实我要达到的功效不是传递功率什么的,只是要在输出端来测量输入端的转速,所以呢,也没有电机的带动的,前面说得不清楚,各位原谅

网友: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输入轴500r/min,转速放大60倍,输出轴为30000r/min,对吗?

楼主:
恩,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能实现吗?

楼主:
看来这个方案应该不行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能,但为了简单点,能不能采用速比1:64的?
采用三级行星增速,效果很好,模数选小点。
如果想更简单点,可以采用二个外圆柱外齿,弄三组,效果肯定没行星的好而已。

反正采用哪种方式肯定都要不少钱钱。

小齿轮市场有卖的还好,没的只有自己去别人哪滚,一个收你个几十上百元不等,单件就这样。批量只几元。

行星的轴承用的多,也是一大笔钱

我这有几件产品,三级行星尺寸小于Φ20x60 mm,传动比73左右里面包括了所有传动件紧固件,不过不能拿出来卖

网友:
各位大大也不要考虑得太过复杂,其实我要达到的功效不是传递功率什么的,只是要在输出端来测量输入端的转速,所以呢,也没有电机的带动的,前面说得不清楚,各位原谅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30元的转速计(霍尔感应数显)足够满足你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