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二维图--斜齿齿轮画法

楼主(2010-01-05):
齿轮处怎么表示?

网友:
手册上有规定画法,如果不是剖视图,可以用几条斜线表示旋向(也可以不画),主要是在参数表内注明斜齿轮的旋向和角度。

网友:
手册上有规定画法,如果不是剖视图,可以用几条斜线表示旋向(也可以不画),主要是在参数表内注明斜齿轮的旋向和角度

若是全剖,也可以不画吗?
只要在参数中表明就可以了?

网友:
搞个CAD插件

网友:
看手册比在这傻问强多了

网友:
自己画一个,阵列阿,有问的时间都搞定了哥们

网友:
斜齿轮2D图在国标中有标准,还有什么别的要画啊,齿部根本不需要画

网友(2012-05-17):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