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不锈钢攻丝的问题

楼主(2010-01-05):
制作小锅炉,碰到一个难题,不锈钢攻丝怎么也攻不好,是6×0.75丝攻,底孔5.2钻孔,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谢谢

网友:
底孔加大按1.1倍螺距减,攻丝后就挤压起来了

网友:
可能与该小锅炉所使用的不锈钢材质有关,尤其在焊接的热影响区范围内更易出现攻丝困难。

网友:
M6钻5.2的孔OK,我们也是一样,但需要使用攻牙油的。
你们是什么牌号的不锈钢啊,我们是304

网友:
土一点就加菜油了。白醋也可以就是味道难闻,机床要及时清理

网友:
不锈钢塑性好,攻丝不像碳钢一样出屑,而是发生变形挤压,所以底孔要适当加大。冷却和润滑液不可少,尤其是起润滑作用,可以有事半功倍的作用。如果批量极小的话刀具的影响不大

网友:
多加点攻丝油,底洞加大应该就很好攻

网友:
底孔打到5.3,用不锈钢用的丝锥

网友:
底孔打到5.3,用不锈钢用的丝锥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加工的,建议楼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打5.2

网友:
5.3螺旋攻,试试

网友:
说了半天,还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种不锈钢?

网友:
很简单的!!!!用正规厂家出的所有丝锥都可以!!!最好就是细柄的机用丝锥
首先用外力弄断丝锥只留10毫米的丝扣长度最好.强度韧性最佳的.
重新磨进锥角,再磨下反削角.就可以了家里条件不足就用酱油涂孔.5.2的孔保你到位!!!!!!
5楼说的强力丝攻就是这种工艺,其实材料也不是怎么好的
有问题电话我教你.13936522188
呵呵我的工厂经常做不锈钢和钛合金小件.M6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孔了 最小到M2.晕么??????????? 我没觉得!!!
现在我的工人都自豪的说钛合金和不锈钢攻丝------小菜!!
  鼓吹一下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种难题```不是单一的硬度问题。硬度、黏度造成小径攻丝易断丝锥、工件报废。告诉你终极解决方案:
1:尽力压正、引头时尽量加大下压力。
2:丝锥使用前蘸 四氯化碳。
我攻304不锈钢m6用5.1mm钻头```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有没有搞错,M6的丝一般是1.0mm螺距,怎么楼主提供的是0.75螺距?!另外,这样的非标丝攻可以买到吗?!!!

网友:
很简单的!!!!用正规厂家出的所有丝锥都可以!!!最好就是细柄的机用丝锥
首先用外力弄断丝锥只留10毫米的丝扣长度最好.强度韧性最佳的.
重新磨进锥角,再磨下反削角.就可以了家里条件不足就用酱油涂孔.5.2的孔保你到位 ...
引用 网友B:

M2的不锈钢攻丝!确实牛,不算鼓吹了,呵呵
能不能拍个照片看看你的自制丝锥?

网友:
17# free-fly-h3 抱歉没相机,哈哈,没法拍,咱们可以电话联系,或者加我Q372919533

网友:
我也支持4楼的,我原来在工厂的时候,刚开始不知道还有攻牙油,试了之后效果确实不一样.

网友:
首先是通孔还是盲孔,加工SUS304您最好用涂层的丝锥,要是扭矩大些,看您的现场情况,可以选用3槽的丝锥,要是通孔可以使直槽的,要是选螺旋槽的要选左旋的带轫倾角的好些,要是盲孔要选右旋的丝锥会好些,直槽无所谓!呵呵!底孔我算了5.2-5.21都可以!最好用油冷却!呵呵!选OSG的,要是您有问题联系022-23077566-206

网友:
我以前也做过,是很难工。

网友:
我还是比较支持国产的兰量先端丝锥,我们一直都用这个,不比进口的差,干吗要浪费那个钱支持别国的东西

网友:
加点豆油看看  我觉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