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z轴方向总在20丝之内跳,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2010-01-05):
数控车床z轴方向总在20丝之内跳,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
丝杆磨损??还有么就是电机上面出了问题?现象说的很笼统,没法准确回答。

网友:
调整间隔补偿试试

网友:
现象说的很笼统,请描叙具体些

网友:
丝杆磨损、机械连接松动、电机、驱动、系统顺序排查。

网友:
是否是电压不稳定或者旁边有干扰物体存在呢

网友:
把Z轴反向间隙补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