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了一个单子,客户要求制出来的管材要呈黑色---请教

楼主(2010-01-05):
刚接了一个单子,客户要求制出来的管材要呈黑色,但是我们生产管材影响颜色的只有退火炉。请问老师如何能达到客户的要求将制管用的带钢(原材料)退火变成黑色。
所谓的黑色也不是特黑的那种只要不是花色和蓝色黄色,只要是通体浅黑或是黑色就可以。

网友:
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加我的QQ343611962

网友:
金属管吗可以氧化处理

网友:
你好!
一种方法:发蓝(C.O.S 表面氧化处理)处理即可。作用是防锈,防锈效果一般。
另一种方法:给钢管表面喷黑色面漆

网友:
发黑处理一下

网友:
发蓝处理啊  就是黑的了啊

网友:
还有种方法叫氟化低温镀黑铬,不过贵了点,嘿嘿

网友:
最简单的发蓝处理啊。也就是黑色的了,客服就是为了防锈的吧?不会是为了美观吧。

网友:
好多热心人啊

网友:
发蓝处理下吧~!~

网友:
同意发蓝,最实用的

网友:
发蓝处理下,很方便,又经济

网友:
要发蓝处理吧 喷漆也行吧

网友(2010-02-09):
或者用磷化处理,是浅黑色,去一般喷塑的厂家第二道序就是磷化处理,也很便宜的。

网友:
发蓝处理或发黑处理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表面氧化处理~

网友:
发黑处理应该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