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谁能加工啊?联系我啊

楼主(2010-01-05):
找了几个加工厂,都说没工具,不知道是真的没有工具,还是技术不行,谁能加工和我联系啊,自己是搞实验用的。我的QQ:379324534

网友:
直接贴图片上来哈~

网友:
第一个问题,12MM的虚线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问题,你这个没办法做,建议你修改设计。因为M18的的内螺纹,管子外径是20,你说怎么做呀,单边厚度只有1,还有螺纹有效长度只有4,也就2.6个螺距.你说怎么做.

网友:
就是,直接贴图

楼主:
12mm的长度是螺纹深度,壁厚为2mm,可以先用壁厚为5mm,做完孔后在削薄吗。

楼主:
不知道怎么贴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级回复,添加附件。

网友:
有图纸吗?批量大的话我想试试看QQ:43282894

楼主:
图来了,不知道看得清与否

网友(2010-02-10):
这么简单都没人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