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量棒---请教

楼主(2010-01-05):
如题 如果有2个孔,AФ11.4 +0.018/0 ,BФ12.6 +0.018/0 同轴度Ф0.005以B为基准,我想知道同轴度量棒怎么设计 。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帮我?是我提供的数据还不够?

网友:
估计没发做,同轴度是虚拟基准,还是用仪器测吧,这种检具没法做!!

楼主:
2# quite456

楼主:
谢谢大校的建议,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零件的精度要求太高了。

网友:
可以做一个类是台阶轴的量棒,以直径12的为基准来配合,小端前面做带测点的,通过镶嵌式的结构来转动里面的小轴来打直径11的跳动,就能知道同轴度了 。

网友(2010-02-04):
精度太高,直接用三坐标吧。

网友:
做一个与内孔BФ12.6过盈配合的销子,三爪夹销子,用表打AФ11.4内孔跳动,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以A孔为基准互换基准检B孔!做一个类似于阶梯轴的检具,但加工精度要求非常高,一般很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