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产品像牙签,不知如何加工才不变型,和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0-01-05):
今天接一活像牙签,生产时有变型和尖子部分折断的现象,材料是钛合金,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加工,还有用什么刀具比较好。求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
上面忘记了上传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5 ]+ l7 `! Q) I0 S6 p记得用图片形式发上来让大家一目了然。那样回复的人会多的,你让大家下载下来在回复多烦。

网友:
那找干缝衣针的看看

楼主:
图片形示怎么弄啊

网友:
附件里面上传图片就可以看了。

网友:
楼主上个图来看看

楼主:
7# 梦寐以求                   外圆以滚好网纹的,锥度部分长28mm,滚花直径3mm,顶尖的直径是0~0.1mm,所以不知如何弄,用什么刀具比较好,先谢了

网友:
常规的方式很难加工,由于线径较细,锥度部分长度较长,

网友:
看样子你得多用点料了。尖尖用磨削,尾部加长滚花时不要滚尾部,磨削夹持用的。

楼主:
我只有数控车,这产品一定要求用车的,不能磨。材料总长以下好了,滚花也滚好了.对了样品的表面已处里过的啊。

网友:
用车的办法很难实现吧,顶尖的直径最大才0.1,等待高手们来解决

网友:
数控车上装个磨头,开磨,呵呵。

网友:
对面加个轴承当跟刀架,预紧力可调的。

网友:
磨出来就可以啦,象磨角度刀一样

网友:
我的意见也是磨!!8 q& ~4 v: k7 I& I
不过磨的太慢!

楼主:
现在客户同意,顶尖部分可以放大到0.3~0.4mm,其中锥度长13mm和17mm两种规格的产品我以做出来了,用数控车。27mm长的我还没想到好的办法。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这个零件得用磨具压出来,加工根本不可能的,受不了那么大的切屑力.

楼主:
一定要车的。现在客户同意,顶尖部分可以放大到0.3~0.4mm。现在我有点眉目了,不过一天只能虽工80只左右,不知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用微型小磨床磨锥度。其它就常规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