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首尾端如何判定

楼主(2010-01-05):
请问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首尾端如何判定?

楼主:
知道的帮忙解答一下哦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高手指点一下吗?我的疑问是:在降压启动电路中,如果接线的首尾端有错误,那不是转向就错了吗?所以我想知道如何知道接线的首尾端,以及如何确定相序,电机转向等.哪位大侠有资料上传一下,共同学习,谢谢.

网友:
一只干电池+指针万用表就可准确判断。

网友:
1.测量三相异步电动机绝缘电阻
测量三相异步电动机各相绕组之间以及各相绕组对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可判别绕组是否严重受潮或有缺陷。测量方法通常用手摇式兆欧表,额定电压低于500伏的电动机用500伏的兆欧表测量,额定电压在500~3000伏的电动机用1000伏的兆欧表测量,额定电压大于3000伏的电动机用2500伏的兆欧表测量。
①选用合适的量程的兆欧表。
②测量前要先检查兆欧表是否完好。即在兆欧表未接上被测物之前,摇动手柄使发电机达到额定转速(120转/分),观察指针是否指在标尺的"∞"位置。将接线柱"线"(L)和"地"(E)短接,缓慢摇动手柄,观察指针是否指在标尺的"0"位。如果指针不能指到该指的位置,表明兆欧表有故障,应检修后再用。
③测量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当测量三相异步电动机各相绕组之间的绝缘电阻时,将兆欧表"L"和"E"分别接两绕组的接线端;当测量各相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将"L"接到绕组上,"E"接机壳。接好线后开始摇动兆欧表手柄 ,摇动手柄的转速须保持基本恒定(约120转/分),摇动一分钟后,待指针稳定下来再读数。将测得的数据填入表1。
表1绝缘电阻测量记录表
相间绝缘 绝缘电阻 各相对地绝缘 绝缘电阻
U相与V相 U相对地
V相与W相 V相对地
W相与U相 W相对地

2.判别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的首尾端
(1)用万用表检查方法之一
①判断各相绕组的两个出线端。
用万用表电阻档分清三相绕组各相的两个线头,并进行假设编号。按图1-1的方法接线。
②判断首尾端。注视万用表(微安档)指针摆动的方向,合上开关瞬间,若指针摆向大于0的一边,则接电池正极的线头与万用表负极所接的线头同为首端或尾端。如指针反向摆动,则接电池正极的线头与万用表正极所接的线头同为首端或尾端。
③再将电池和开关接另一相两个线头,进行测试,就可正确判别各相的首尾端。

图1万用表检查方法之一

(2)用万用表检查方法之二
①判断各相绕组的两个出线端。
用万用表电阻档分清三相绕组各相的两个线头。
②给各相绕组假设编号为U1、U2、V1、V2和W1、W2。
③按图1-2接线,判断首尾端。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如万用表(微安档)指针不动,则证明假设的编号是正确的,若指针有偏转,说明其中有一相首尾端假设编号不对,应逐相对调重测,直至正确为止。

图2 万用表检查方法之二

(3)低压交流电源法
①判断各相绕组的两个出线端。
用万用表电阻档分清三相绕组各相的两个线头,并进行假设编号。
②按图1-3接线。把其中任意两相绕组串联后再与电压表或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连接,第三相绕组与36V低压交流电源接通。
③判断首尾端。通电后,若电压表无读数,说明连在一起的两个线头同为首端或尾端。电压表有读数,连在一起的两个线头中一个是首端,另一个是尾端,任定一端为已知首端,同法可定第三相的首尾端。

图3 低压交流电源法

3.接线
按三相异步电动机铭牌规定接线,并加接接地保护线。

四、实训注意事项
1.测量三相异步电动机绝缘电阻时,绝对不允许设备带电时用兆欧表测绝缘电阻;测量
完毕,应对设备进行放电,否则容易引起触电事故。
2.兆欧表未停止转动之前,禁止用手触及设备的测量部分或兆欧表接线柱。拆线时,
也不可触及引线的裸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