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结构?机构?

楼主(2010-01-05):
什么是结构?机构?

网友:
我来试着回答一下:
结构就是组成整体的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机构就是某个相对独立的局部。
这里的整体就是一部机器之类。

网友:
结构是自由度=0的机构,所以说,没有结构,只有机构。
一部机器是由结构+机构组成的。
凡起骨架作用的,都可叫结构。
凡是运动部分,都可叫机构;一旦将其定死,不能动了,就可改名叫结构。
尽管其宏观上不能动,受力时微观上还是有弹性变形的动,这部分是“结构力学”研究的内容。
而宏观上能动的,则有“机构学”来研究它。

网友:
问人家的时候,常问是玩结构的,还是玩机构的,二者兼玩,高人,
起早鸡大虾,高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专业就是不一样!

网友:
鄙人就是个学生,刚好看到这一章,就抄了一段书;出言无忌,不知高低,若有冒犯,还请各位大虾海涵!
如有必要,请告知,鄙人将帖子删掉就是。
Thanks!

网友:
个人理解:结构侧重研究受力、刚度、强度、稳定性、寿命等;机构侧重研究运动的轨迹、速度特性、动作的时序等。在单纯研究机构时,可把结构视为自由度为0的机构,但在机构设计基本完成后,结构上的计算和优化就不属于机构范畴了。

网友:
也来抄二段书凑凑热闹:
对于机械工程范畴内的“结构”,是指能够承受和传递外载荷的系统,包括杆、板、壳以及它们的组合体。
而机械工程范畴内的“机构”,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构件通过活动联接以实现规定运动的构件组合。

网友:
机械学上对机构的定义基本是两层意思:1、由一定的构件组成;2、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构件运动(称为原动件)时,其它的构件有确定的运动与之对应。

网友:
真是高手如林啊

楼主:
谢谢各位,真是高手如林。。。

网友:
机构,英文叫mechanism,是传递运动或转换运动的表现方式,如齿轮传动机构、棘轮机构、凸轮机构。
结构,英文叫structure,机构的有序排列就是结构。设计机器要把结构布置好,用各种各样的机构来实现不同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