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接了批活,需要折弯成U字形,就像抽屉的拉手---求助

楼主(2010-01-06):
我刚接了批活,需要折弯成U字形,就像抽屉的拉手,直径8.总长200,只要保证折弯后两弯头间距离90就好,要对称。希望大家想想办法,提出不同的方案。

网友:
要求不严的话,建筑工地的钢筋工就能干,要求严了那就上模具吧

网友:
“要保证折弯后两弯头间距离90”,应当制造一副折弯魔,在压力机或普通冲床上就能完成。

网友:
应该和我们做锁梁差不多,比较容易

网友:
上图,不行你发给我图纸。我给你做。
哈哈,jywsz@126.com

网友:
要是我们厂的话就把折弯机的刃换成简单的钢胚做冲头,下面做很简单的几个沟槽的模具做凹模,一次可以压好多个,比较精准,还不费事

网友:
弯管?考虑回弹量就可以了吧!